湿簧继电器

楼主(2010-07-09):
(无正文)

网友A:
怪,只听说过干的。

网友B:
“湿”的意思,是触点上附有一层汞。
“据说只能在一个方向使用??”这可是闻所未闻。

网友C:
补充:2Hz的开合频率是不行的,换用无触点型开关元件。

楼主:
妈妈的,这个东西也太邪门了吧,我问了不少老师傅,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干活~~悲剧

网友B:
不可能的事。
以“湿簧继电器”在google上面搜搜,几十万项结果,连生产厂家和市场分析都有。

网友D:
牛,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E:
哈,老T叔NB

网友F:
网页非常多,但讲清楚原理的并不多。

从这个网页来看,湿簧的主要特点是性能稳定,电阻小,电流能力大(有接触面自主更新能力),寿命长。

Types of Relays 继电器的类型(下)更新于2008-05-19 11:22:22
--------------------------------------------------------------------------------

继电器 开关手册
2.2.5 水银湿簧继电器

note: Mercury is listed as a banned substance under the Restrictions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 Directive, therefore limi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relays.

注: 根据《限制电器及电子设备使用有害物质(RoHS)》规范,水银被列为被禁用物质,从而限制使用这类继电器。

Mercury wetted reed switches are constructed in the same way as dry reed switches with the addition of a small amount of mercury inside the glass tube. This is shown in Figure 2-6. The mercury wicks up the reed and wets the contacts,providing a perpetually self-renewing contact surface. Mercury wetted relays have a higher current handling capability and longer lifetimes than dry reed relays.

水银湿簧开关与干簧继电器的构造方式相同,仅仅是在玻璃管内部增加了少量了的水银。如图 2-6所示。水银沿**渗透并沾湿触点,形成一层永久性自更新接触表面。与干簧继电器相比,水银湿簧继电器具有更高的电流处理能力和更长的寿命。

图2‑6Figure 2-6. Mercury wetted reed switch

图 2-6 水银湿簧开关

A position insensitive mercury wetted reed relay is also available. As Figure 2-6 shows, the standard mercury wetted reed relay must be used within 30 degrees of its upright position or the pool of mercury shorts the contact. Position insensitive switches avoid this problem by using only enough mercury to wet the reed and contact area, as seen in Figure 2-7. Life specifications for this type of switch are longer than dry reed switches but shorter than normal mercury wetted
switches.

还有一种对方向不敏感的水银湿簧继电器。如图 2-6所示,标准的水银湿簧继电器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在垂直方向的±30°范围之内,否则水银将会短路触点。而对方向不敏感的开关仅使用足以沾湿**和触点区域的水银量量,如图 2-7所示。这种类型开关的寿命比干簧开关要长,但是比常规的水银湿簧开关要短。

图 2-7 水银湿簧开关

The self-renewing contact surface of mercury wetted switches, combined with the other advantages of a reed relay, makes mercury wetted reed relays attractive for some switching systems. Relatively high cost and limited operating orientations
are drawbacks with this type of relay.

水银湿簧开关的自更新接触表面,再加上**继电器的其它优点,使得水银湿簧继电器对有些切换系统非常具有吸引力。但相对较高的成本和受限的工作方向是这类继电器广泛使用的障碍。

网友G:
有PDF格式的吗?

网友H(2012-03-02):
我也想用呢,用于高压转低压,不知性能如何?

楼主:
我勒个去,这个老帖子都被翻出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