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请问,在ARM中,中断程序的入口地址是在哪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 ? 我是新手,请大家帮我的

网友A:
随便找个启动代码看看不就晓得了

网友B:
去读下架构的书,总的中断服务地址在中断向量表中定义,而中断服务这个层面,arm定义了vic和非vic方式,至于是否还有其他方式不知道,要看厂商自己的想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请教一下xinzha大侠,"总的中断服务地址在中断向量表中定义",这个中断向量表是定好的还是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定义的 ? 我看了一个介绍ARM中断的**说ARM中只有IRQ和FRQ两类中断,具体哪个中断要在IRQ中定义, 那么是不是说IRQ有个中断地址,不管什么中断都进这个地址,然后这个地址对应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在这个函数中才区分和定义不同中断的处理

网友C:
那要看哪家的芯片了,中断控制器好象不是ARM内核的一部分,所以每家做的都不大一样。

网友B:
兄弟还是找本系统讲解的书看看吧,这部分内容还是从头看起比较好。
异常向量表的地址可配,可以放在低端也可以放在高端,但是要通过操作协处理器来实现。
“哪个中断要在IRQ中定义, 那么是不是说IRQ有个中断地址,不管什么中断都进这个地址,然后这个地址对应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在这个函数中才区分和定义不同中断的处理”
lz的这段话理解的差不多,一个例外就是vic方式,如果有向量中断模块并且配置好,那么在异常向量表中每次获得的中断服务入口是由vic模块通过优先级仲裁之后提供的,可能是变化的地址,相关的内容可以看看lpc系列的资料和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