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0-07-09):
说是电池充电,脉冲充电效率高,充电器加稳压器后,充电的效率会变低,我有一个电源变压器输出是20左右,给四节串联的1.2v 1400mA镍氢电池充电,不加稳压器,那么我应该用什么方法降压呢

网友A:
上策是变压器次级线包挑个头出来
中策是串只适当的汽车里用的12v或24v灯泡

网友B:
脉冲充电的效率是否高跟电池类型相关,跟充电电路的结构和充电工艺也相关,就楼主给出的条件而言,还是用恒流源充电更合适,恒流源无需稳压,整流、滤波即可,恒流源用一只晶体管和一只LED以及两只电阻即可实现。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意思我其实没有看明白,说具体点或是上个图什么的吧……

网友D:
匠人文集曰:充电三步骤:第一步、快速充电。第二步、恒流充电。第三步、稳压充电。如按上述三步执行,可大大提高电池效率和寿命。

网友E:
匠人说的对:
充电三步骤:第一步、快速充电。第二步、恒流充电。第三步、稳压充电。如按上述三步执行,可大大提高电池效率和寿命。

网友F:
采用正常充电:第一步恒流限压,第二步恒压限流,第三步涓流。脉冲充电要在充电过程中调整充电的脉冲宽度,程序复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