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施密特电路吗?

楼主(2010-07-09):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HBO/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671071/QQ/WinTemp/RichOle/2_VNLNM{XU6KI$MC}RKAI3U.jpg 电路如图所示。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是施密特电路。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能不能再麻烦你解释一下它的两个阀值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B:
3楼:
此电路两个管子一定是一个饱和另一个截止。
可以先假定左边管子饱和右边管子截止,此时两支管子中电流完全确定,计算左边管子脱离饱和所需要的输入电压,此即一个阈值。再假定左边截止右边饱和,再计算左边管子脱离截止所需要的输入电压,此即另一个阈值。

楼主:
嗯。思路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为什么好多人把阈值写成阀值啊

网友B:
6楼:
汉语言文字基础不够。

网友D:
呵呵!
粗看一下,阈值==阀值
细看一下,阈值!=阀值

网友A:
阈(音同域)——用“门”限制起来的一块地方,意即“界限”、“门槛”,阈值——界限的大小,门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