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电压控制的问题

楼主:
通过一个宽度为20us的TTL信号,控制一个高压(300V),想在20us的宽度内,想使电压下降一个可电位器控的幅度(例如20V),形成的时序如图所示。

网友A(2010-07-09):
合适的方案得首先看电流有多大。

楼主:
不需要大电流。给探测器偏置电压用。关键是要电压要平稳。不能有过冲。特别是我现在实现的,高压下降沿有一个大幅度电压过冲。

网友B:
MOSFET更容易实现楼主要求,速度快,前后沿陡。

网友C:
不难实现吧!用三极管或者mos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