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8013的端点零如何设置成bulk in 4x1024buffer

楼主(2010-07-09):
买了ezusb-fx2,想把EP0设为bulkin,4x1024buffer,但怎么改也读不上数据来,以下是我的固件程序中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IFCONFIG |= 0x0B;//异步,从FIFO模式.
PORTACFG |= 0x00;//选择SLCSA功能脚。
FIFOPINPOLAR = 0x00; // set all slave FIFO interface pins as active low PKTEND OR SLOE SLWR LOW AVTIVE
SYNCDELAY;
REVCTL = 0x03;    // enable the external master
SYNCDELAY;
//reset the fifos
FIFORESET = 0x8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8;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SYNCDELAY;

//fix the slave fifo flags, only flagb and flagc
PINFLAGSAB = 0x89;  //F,FLAGB IS THE FIFO2 EMPTY FLAG,LAGA IS THE FIFO4 EMPTY FLAG
SYNCDELAY;
// config the endpoints direction
EP1OUTCFG = 0xA0;//enable and bulk type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Endpoint 2 Configuration VALID DIR TYPE1 TYPE0 SIZE 0 BUF1 BUF0
//端点2配置,OUT,双缓冲,BULK
//0xA0 四缓冲
//0xA2 双缓冲
//0xA3 三缓冲
SYNCDELAY;
EP2CFG = 0xE0;     // EP2IN, bulk, size 1024, 4x buffered
SYNCDELAY;
EP4CFG = 0x00;     // EP4 not valid
SYNCDELAY;
EP6CFG = 0x00;     // EP6 not valid
SYNCDELAY;
EP8CFG = 0x00;     // EP8 not valid
    SYNCDELAY;

EP2FIFOCFG = 0x0D;//EP2 IS AUTOOUT=0 AUTOIN =1 ZEROLEN=1 WORDIDE=1 配置EP2自动方式16位总
SYNCDELAY;

INPKTEND = 0x06;
SYNCDELAY;
INPKTEND = 0x06;
SYNCDELAY;
EP2AUTOINLENH = 0x02;   //set the packet size 512
SYNCDELAY;
EP2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
只修改了这个函数的内容;其他的和例程里slave fifo16的固件程序一样,FPGA的程序只改了PA[5:4] = 00表示写入端点0,上位机的程序,将EzusbShortdataIn中那个bulkControl.pipeNum设为0x00,表示从端点0读入,但怎么也读不上来。。。。
请高手们帮帮忙吧!!!小弟快急死了!!!

网友A:
EP0设为4x1024buffer??? 不行的哦。好像EP2才可以,你看看datasheet的Figure 2-5. Endpoint Configuration说明,设置成其他的状态,收发数据可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端点2,那天一着急给写错了

楼主:
标题打错了,应该是端点2,请各位帮忙看看吧。。。。

网友B:
都有了历程了,照葫芦画瓢就行了呗。

网友B:
EP2CFG = 0xE0;     // EP2IN, bulk, size 1024, 4x buffered
你这一句不已经实现了吗

楼主:
可使用应用程序读取时什么也读不到

楼主:
设备描述符

网友C(2010-08-08):
找块开发工具,CY3684, 可以进行调试。或者你自己布一块类似的板子,安装Cypress标准的驱动程序,再看看。同时,要看看如何通过驱动程序CYUSB.SYS的API调用,让应用程序得到想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