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挂仿真器和不挂仿真器的巨大差异

楼主(2010-07-09):
最近碰到个纳闷的事。以前做的一个东西,一直用的好好的,主要是做多通道串口发送的,现在用到一个新的设备上,结果发现发送的数据延迟了1个时隙。可是挂上仿真器跑却不延迟时隙了。太诡异了。。没发调试啊。软件都是一模一样的。用示波器看了帧头也没错的。有谁碰到过这样诡异的事吗?怎么搞定》?

网友A:
注意二者的时钟差别。

楼主:
时钟???是说DSP的时钟?你的意思是时钟频率变了?这个倒没注意啊。上班时区量量看。如果是变了。这是啥道理呢

网友B:
用的TI的C2000系列?注意 串口仿真的时候   有关于时钟的设置,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用TI的5416。带仿真器正常。不带就不正常。

网友C:
仿真速度比脱机运行速度慢!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楼主:
如果是仿真慢,那就是仿真延迟时隙,独立运行正常,可是情况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