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如何将变量映射为地址

楼主(2010-07-09):
由于原来很多变量都是int a, int b.这样定义。
而modbus 协议是按照地址来写的。
我想到的一个方法是用int array[]定义一个大数组,然后#define a  array[0]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网友A:
用数组或基址加偏移量法都可以。

网友B(2010-10-06):
这只是个小问题,看看资料很好解决!

网友C:
不管是数组还是结构体,在其内部的定义的变量地址是呈线性增长的,所以,只要找到首地址再+偏移地址即可对正。

网友D:
物理地址可以是分散无序的,只要你的逻辑地址是有序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