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压电源中,如何去除高频干扰

楼主(2010-07-09):
我不太懂,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用大电容并联小电容滤波的方法即可,小电容特别是低ESL(串联等效电感)、ESR(串联等效电阻)的陶瓷电容可以很好的旁路高频成份。

楼主:
谢谢,哦。那如果三端稳压器是5V的,在变压器副边多大电压就好了!

网友B:
3楼:
普通三端稳压器如7805之类,输入电压需要比输出至少高2.5V,亦即5V输出需要至少7.5V输入(输出电流很小时输入可以低到7V)。根据此值考虑变压器电压。
一般地说,变压器功率越小,铜阻造成的输出电压跌落越大,滤波电容越大,纹波越小(注意上面说的7.5V是有纹波的谷值),桥式整流比全波整流多一个二极管压降。
对功率5W左右的小变压器,桥式整流,变压器次级电压最少需要8V,7805之类才能够输出100mA电流。考虑到市电电压有波动,变压器次级电压最好用9V。

网友C:
用9V有时也不够,俺一般用11-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