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开关MOS管无法关断

楼主:
各位大虾,我用P沟道开关MOS管做电池欠压保护,电池电压到设定值时测量Q1 D极仍有电压,等于电池电压,此时测量运放输出大概有0.3V电压,没有输出负压,测量运放正负端电压,负端电压大于正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2010-07-09):
单电源供电当然不可能输出负压了,这时非轨对轨运放输出0.3V很正常。至于同相反相输入电压的差别也同样正常,你的外围电阻分压网络决定的,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即知。

楼主:
请问怎样才能让Q7截止呢?

网友B:
Q1是哪个?

网友C:
输出0.3V,Q7还是导通啊?
在Q7前面加个电阻接地,分下压,再降低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负输入端电压大于正输入端电压,输出是不是应该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