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中有关DCDC方案请教

楼主(2010-07-09):
哪位做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24V和36V电瓶中的DCDC方案一般选择什么型号的DCDC芯片?!

呵呵,给两分,回答一个给1分。

网友A:
线性稳压很多用TLE4275,DCDC就没接触了。。。

网友B:
叶公,一事不明:什么车用三个蓄电池串的?

网友B:
已了解到,部份大客是三个电瓶...

网友:
推荐SANYOO  LV5680.
ROHM  :BD4909, BA49181-V12, BA491-V11.
我们是ROHM.SANYOO代理,有兴趣可以站内给消息。。

楼主:
叶公,一事不明:什么车用三个蓄电池串的?
引用 网友B:

一些大客车/工程车等都是36V的

楼主:
lm257x
引用 网友C:

LM257X的最高耐压到60V.
前段时间面试了一个做汽车电子的工程师,据其所云,24V的车,在最极端情况下可能达到60V电压,所以LM257X只能用在24V车上.
至于36V车,在最极端情况下可能达到多少V电压,他不能明确答案.

据其所说,他们都是向TI\ST\ONS等定制的芯片,所以一般买不到的.

呵呵,俺不能判断其说法是否正确,故上来打听打听并作为是否留用其的判断依据之一.

网友D:
一般是ST定制芯,尤其博世喜欢用自己定制的
另外很多汽车电子类芯,网站上是查不到的,因为客户全靠销售跑圈内推广,小客户是不会理的,学生想弄到更不可能,手册自然也查不到
并且很多都是线性器件,不用DCDC
如果是12V系统,按照15V*2来考虑器件工作区间
这个是由发电机和电瓶并联,在极端情况下,电瓶端子频繁虚接,使并转串,电压瞬间升高来考虑的
以此类推吧,小叶

网友D:
另外,那个人说的没错
小叶,Y就别难为人家了

网友B:
小吓,你8楼回的也太晚了点,太不厚道。害俺这个好学者查了半天资料。
不过还是感谢你,俺又多了解一个:工程车也有用36V的

哥今天高兴,多喝了几杯

楼主:
另外,那个人说的没错
小叶,Y就别难为人家了
引用 网友D:

呵呵,俺不为难谁,只是招的这个人定位较高,需要带领公司一个新的研发部门工作,所以就比较慎重。
一般100MA电流时,
按照木头说法,12V电瓶按照30V计算,如果用线性器件的话,发热恐怕也太厉害了。
另外,如果再以此类推的话,24V电瓶按照60V计算,再用线性器件的话,那恐怕发热就是惊人了吧。

如果12V电瓶用LM317还能对付,24V和36V再用线性器件就有点不太明智了吧?!

网友B:
12V电瓶出30v,这个30V是占空比很短的尖脉冲,经过LC后不会直接加到功率器件上的。
早年做过汔车音响,12V的机机,用额定电压18v的功放IC,供电入口用了LC,从来不出过事。

网友E:
主要是考虑电瓶意外断开,如果这时负载接触不好忽通忽断,则发电机的电压峰值会很高,否则没必要加2倍的余量的。

一般的应用加一倍余量即可,但输入端的LC网络不能省,否则会死的很惨的:)

网友B:
对,主要是发电机励磁控制电路的响应不够,主要是它那个负载是励磁绕组,电流变化的慢

网友F:
前一阵子 我们公司也 定制了一个 130W的电源芯片

不便宜 价格是按美元算的

网友A:
12V电瓶出30v,这个30V是占空比很短的尖脉冲,经过LC后不会直接加到功率器件上的。
早年做过汔车音响,12V的机机,用额定电压18v的功放IC,供电入口用了LC,从来不出过事。 ...
引用 网友B:

对于12v的系统,有一项测试标准是必须能持续加上26v的电压2分钟以上。

网友G:
模块电源行不行哟,如果行的话,我这边有些资料,可以帮你选选型。

楼主:
模块太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