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名称请教

楼主(2010-07-09):
今天仔细研究了一下电路板上的电容,大致有这样几点认识:
1、钽电容         容量较大  耐压较低   有极性    68uf 16V
2、电解电容      容量较大  耐压高      有极性
3、这个是不懂的了,观察其外观,是这样的
     指甲片大小    枣红色(也有其他颜色的,如橘黄色 蓝色)    没看出有极性
      耐压高   容量较小  如2.2uf 250V   不知这是什么电容呢 ?

网友A:
是Y电容

网友B:
可以搜索一下安规电容

网友C:
薄膜电容,到淘宝上看一下各种电容的图片一比较一下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