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WM不能输出

楼主(2010-07-09):
PWM, TI, IO, ST, STM8
stm8s105c6 定时器2 通道2 PWM 怎么搞都不能输出,朋友们帮我看看,谢谢了! (基于IAR)
//实验板STM8S_DISCOVERY

//STM8 IAR C

/* Includes ------------------------------------------------------------------*/
#include "iostm8s105c6.h"
/* Global variables ----------------------------------------------------------*/

void CLK_Configuration(void)
{
  CLK_CKDIVR = 0x05;             /* 主时钟初使化 */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4;                //端口初使化
   PD_CR1 |= 0x04;
   PD_CR2  = 0x00;
}
void TIM2_PWM(void)
{
  TIM2_CCMR2=  0x70;             //通道2被设置成比较输出方式,OC2M = 111,为PWM模式2
  TIM2_CCER1=  0x30;             // CC2E = 1,开启输出引脚   CC2P = 1,低电平为有效电平
  TIM2_ARRH  = 0x00;             //PWM 频率调节
  TIM2_ARRL  = 0xFF;
  TIM2_CCR2H=  0xff;              //占空比调节
  TIM2_CCR2L=  0xff;
  TIM2_PSCR =  0x00;             //4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的)预分频器=.
//  TIM1_CNTRH = 0x00;             //计数器高位
//  TIM1_CNTRL = 0x7F;
  TIM1_CR1 |=  0x01;             // 1.缓冲   2.使能计数器
}

main()
{
  CLK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
  TIM2_PWM();
    while (1)
  {
    asm("nop");
    asm("nop");
    asm("nop");
  }
}

网友A:
TIM2_PWM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B:
里面只有寄存器设置啊,重新核对一下

网友C:
就是一堆寄存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