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AT89S52单片机Timer2的定义??

楼主(2010-07-09):
我知道设定52单片机T2能设定成16位自动加载模式,那TH2 = 65535 - 4000;TL2 = 65535 - 4000定时4ms,是这样的形式吗??
还有就是TF2必须要软件清零吗??

网友A:
TF2必须要软件清零

网友B:
具体其实找本书看看就行了

网友C:
感觉应该和51没什么区别把

网友D:
看你是查询中断还是直接开总中断 要是用ie TF2自动清零

网友E:
单片机at89c51|单片机AT89C51脉冲计数器标签:单片机at89c51,单片机,at89c51

网友F:
楼上在说什么:o

网友G:
TH2,TL2 最后赋初值的时候一般不是都用十六进制吗

网友H:
注意,TH和TL是8位寄存器;P

网友I:
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