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0380电源芯片啊?

楼主(2010-07-09):
我用这个芯片做出来的电源出了点问题,芯片老是被击穿,峰峰值才五百多

网友A:
是不是 吸收电路不太合适,呵呵 不懂,等待其他 指点,。。。

网友B:
就4个脚的IC啊。
               我做的就很稳定输出12V。。

             500多毫伏?? 是不是芯片一开始就已经坏了、? 内部MOS管可承受12A的电流哦。。

网友C:
有可能是反峰太高了,检查一下匝比是否不合理,另外,可以看看漏感是否太大,吸收电路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