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如何判别e,b,c

楼主(2010-07-10):
谢谢帮忙!

网友A:
GOOGLE上查一下就有了。
学习是靠自己的,碰到问题,可以先去网上查一下,遇到不懂的再问。

网友B:
使用指针式万用表。
先使用低电阻档(X10或X100)测量三个电极两两之间的电阻,共6次。其中必有两个电极正向测量和反向测量均“不通”,这两个电极是C和E,剩下一个是B。然后测量B到C和E之间的电阻。“通”状态时红表笔接B,这是PNP管,“通”状态时黑表笔接B,这是NPN管。
对NPN管,用高电阻挡(内部使用15V或9V电池)测量B到另两个电极之间电阻,红表笔接B。两次测量中应该有一次完全“不通”,此时黑表笔接的是C,另一次稍“通”,此时黑表笔接的是E。此方法是因为EB之间的发射结耐压较低,15V或9V电压可以使其击穿来测量的。
对PNP管,因发射结往往耐压较高,使用15V或9V电池方法无效。

使用数字式万用表。
判断基极的方法如前,但数字表的红表笔与黑表笔是与指针表相反的。另外,数字表的高电阻档电压也不够高,不能击穿NPN管发射结,故无法判断哪个是C哪个是E。

对无法判断CE情况,可以搭个简单的电路。用1M的电阻接到1.5V电源(一节干电池)与基极之间来供基极电流,万用表接假设的集电极与电源之间,假设的发射极接电源另端。假设的集电极与假设的发射极对调,测量集电极电流,电流较大的一次假设是正确的。显然电源的极性必须根据管子的极性(NPN还是PNP)设置。

网友C:
大哥,我来顶一下       。。。。。

网友D:
3楼的正解,最近一直再玩万用表:)

网友E:
接3楼
用数字式万用表找到B极后,
然后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就是表笔短接会叫的那个挡)测量B极到另外两个脚,万用表会显示一个数值(PN结压降),数值大的是E极,数值小的是C极,有时候差别会很小如1mV。不管是NPN还是PNP管判断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个差别是由于三极管PN结结构决定的。

网友F:
有切割面的正对自己,左起为1、2、3脚。

网友G:
7楼的方法我常用

网友H:
判别阻值,,再加一些可靠地对比知识

网友I:
向三楼致敬!!!!!!

网友J:
3楼正解

网友K:
3楼是正解,但7楼更优,不信你试试就知道,b-e正向压降比b-c正向压降就是高那么一点点,高的越少,放大倍数越大,高的越大,放大倍数越小,但耐用电压越大,这是我总结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B:
7楼方法是有依据的。
双极型三极管,发射结与集电结面积不同,厚度也不同。这些差异造成了同样电流下两个PN结压降稍有不同。
但对普通的小功率管三极管,7楼的方法量出的差异很小,甚至可能在两次测量之间由于手拿着三极管而使热量传到管芯造成PN结压降变化而发生错误,这样的事情我也遇到过。温度变化1摄氏度,PN结压降就会变化2mV。
所以,用7楼的方法时,需要注意两次测量之间温度不能变化,尤其不能用手捏着三极管。

网友L:
90系列的三极管的管脚排列是EBC

网友M(2010-09-15):
受益匪浅啊,谢谢了

网友N(2013-03-22):
受用了!  呵呵  今天面试就是这个题目,哎 答的有点乱,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