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 DMA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0):
串口数据通过DMA发送是没有问题的,串口调试工具可以读出完整的数据,关键问题我的外部接口是RS485,在发送完成之后要马上将RS485转为输入状态,于是我设置DMA传输完成后中断,在中断中将RS485转为输出,发现这样不行,DMA传输完成之后串口数据并未完成,导致最后两字节无法从RS485传出,手册上说“监视USART_SR寄存器的TC标志可以确认USART通信是否结束”,但是如果在DMA中断中等那么长时间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主循环中则有可能漏掉从机从RS485返回的数据,该怎么搞?

楼主:
问题我解决了,在DMA完成中断中打开USART发送完成中断,在发送完成中断中改变RS485为接收状态,不过这样绕了一个圈,不爽啊。

网友A:
实现你的目标是最重要的,不要怕绕路,:lol

再说,按照楼主位描述的方法,你最多在DMA中断中等待小于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如果你的USART速率足够快,这个时间是很短的。而且,发送还没有完成,从机不可能传送数据,怎么可能漏掉从机从RS485返回的数据呢?

网友B(2014-07-21):
我也是这么弄的,为啥每次发送都少两个字节数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现你的目标是最重要的,不要怕绕路,

再说,按照楼主位描述的方法,你最多在DMA中断中等待小于发送 ...

我也是这么弄的,不知道为啥少两个字节数据。
/******************************************************************************/
/*      串口中断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发送中断处理                        干两件事 1 关闭发送,2关闭发送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清除中断标志
           NVIC_ClearPendingIRQ(USART1_IRQn);//清除中断标志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UART1TXDISENABLE ;// 关掉发送使能 管脚。
        }

}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判断是否为DMA发送完成中断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SET)
   {
   //完成中断里面先打开串口发送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打开发送完成中断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弄的,不知道为啥少两个字节数据。
/****************************************************** ...

最简单的调试方法就是:

拉示波器看USART线上的数据传输波形,然后在你的两个中断那里用某个空闲GPIO 翻转一下,然后也在示波器上看翻转的时刻,从而看得出来,对应中断产生的时间和数据传输的关系。

网友A:
而且,在F0及后续出来的芯片(F3 L0),在USART模块里都添加了硬件的RS485驱动使能信号。

网友C(2014-08-25):
根据手册,用串口的TC标志就可以完美解决,使用DMA发送的时候,顺便打开串口的发送TC中断,在这个中断中控制485方向即可。

网友D(2014-11-22):
引用 网友C:
根据手册,用串口的TC标志就可以完美解决,使用DMA发送的时候,顺便打开串口的发送TC中断,在这个中断中控 ...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