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开关电源的内阻

楼主(2010-07-10):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电流的微小变化带来输出电压的微小变化,电压的变化除以电流的变化,即为电源的内阻。

楼主:
谢谢斑竹,那怎么样才能将电源内阻做到较小呢?合理的设计要注意那些关键点

网友A:
要电源内阻小(一般说负载特性好),用强负反馈。
不过,这往往与电源的动态特性矛盾,亦即负反馈加强了,电源对负载的突然变化反应会比较慢。
合理的设计,是综合考虑各项指标,不单独追求某一项指标。

网友B:
应该是静态下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比吧

网友A:
5楼:
那是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