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帮我理解理解。

楼主:
此贴也是https://bbs.21ic.com/icview-183222-1-1.html的延续。
考虑到以前直接用信号源输出加到磁环变压器上,在负载端能得到26vpp的峰峰值电压,而信号源的功率算来大概0.25w(50欧标称输出幅度为10v)。所以,我想做个输出功率较小的放大电路就可以达到要求了吧(负载端得到40vpp峰值电压)
上电路中,输入信号幅度2v,频率360k,电源15v,电路测量VB=3V,VA=2.45V,计算IC=2.04ma,ie=±0.833ma
计划放大倍数AV=6倍,输出功率3.5mw

几个问题:
1、交流放大倍数跟RC/RE有关,RC需要7.2k,才能使放大倍数到6,而现在RC形式上为磁环变压器的初级,实际是次级负载反算到初级的值。按照上贴中maychang老师的建议:将负载20nf在360khz下折算到初级,这么算来变压器的变比为18:1。这么一来,磁环变压器成了降压的了,初级输出峰峰值理论为12v,经过降压次级会更低吧?
2、chunyang老师讲过次级是LC谐振电路,对lc谐振电路了解的不多。是否可这样理解,把变压器的作用理解为能量传输。当电路输出的功率全部加到频率在谐振点的次级电路,负载就会获得最大的电压?最高电压是否受lc谐振电路的q值决定?

3、在前面用信号源直接加到磁环变压器初级的实验中,在次级输出与负载电容间加了13uh的磁棒电感作为补偿,觉得效果更好。不是很明白再这种情况下,负载电容c跟13uh的磁棒发生谐振还是跟变压器的次级电感发生的谐振。我觉得是跟磁棒。

觉得这些日子自己收获挺大,与坛内的maychang、chunyang等前辈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现在感到遗憾的是,没早几年结识21ic。呵呵

网友A(2010-07-10):
“现在RC为磁环变压器的初级”
不对。
此问题,我是第四次回复。
回去看电路基础教材。

“chunyang老师讲过次级是LC谐振电路”
这个不一定。
是否谐振,要看你的电路参数。
如果谐振,当然C11上会得到最大的电压,最高电压与LC回路Q值有关,其它条件相同时Q值越大C11两端电压越大。

是外加电感与负载电容C11谐振。变压器次级电感在这里(谐振)起多大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放大电路(不包括变压器)输出阻抗有关。

此电路要输出3W,发射极电阻R3不可能用到1.2k那么大。自己计算一下静态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表达错误了
RC形式上为磁环变压器的初级。动态时的值是次级负载电容反算到初级的值。RC是RC,负载是负载,不能混。呵呵
将负载20nf在360khz下折算到初级,

2、计算错误。本想设计到输出功率到3w,实际输出功率应该是3.5mw,直流输出是25mw。(太丢人了!)

3、再请教一下maychang老师,如果我用磁环制作变压器的话,如果直流偏置不大的话还有影响吗,记得您以前说过开气隙一说。

昨天用不同材质的磁环做了变压器,初级侧输出的电压差别比较大。(同等条件下一个峰值能到4vpp,另一个能到27vpp)

楼主:
这个电路计算能输出功率po=(1/4)*5/squr2=0.88w,但是pc达到(15-2)*0.5=6.5w,管子肯定会热的烫手。

还是换乙类吧

大家如果看到我上图设计电路的思路没有问题,那我也是收获了。
(以前发过类似帖子,有人会说输入阻抗太低。因为受IB限制,流过R1、R2的电流要大于IB,我取的10倍关系)

楼主:
输入示波器显示3vpp的方波(实际测量电路输入端的vpp=1.05v,但失真,不知道原因)、C11与变压器次级间加13uh的电感。
测量了上电路上电后的情况:
VB=2.46,VA=1.77V,三极管VC=14.83V。磁环变压器初次、级输出方波24vpp,三极管发热厉害,好像随着上电时间增长,这个峰峰值下降。
是否说明电路还是按照预期理论设计吧。请大家看看。

楼主:
现在感觉负载电容太大跟13uh的电感在360khz下谐振时,电路q值太小,即使电路输出的0.88w或者更大功率全加到次级输出,负载两端得到的峰峰值电压也不会达到预想值。
1、是否可这么理解,如果次级LC电路谐振电路q值高的话,需要1w的功率负载上就能得到预想峰峰值电压。而如果lc谐振电路q值低的话,会需要更大功率负载上也能达到预想电压峰峰值?(牺牲功率)

2、用磁环制作变压器可行不可行?
明白的大侠指点下吧。

楼主:
顶顶,哪位大侠解答一下6楼问题。

楼主:
4楼电路图设计参数对吗?

今天再顶顶。
1、记得第一次开贴时,有人说输入阻抗小。而我觉得如果把三极管基电极偏置电阻的值调高,会影响IB、IE的取值。
我取IE=0.5A,β=20,由此得IB=0.025A。
再取流过基电极偏置电阻的电流是IB的10倍约等于0.25A,那么R1+R2=15/0.25=60 ohm。
所以输入阻抗肯定不会高了。

2、测量C极电压为14.8v,接近了vcc电压,如果从变压器初级直流阻抗小可忽略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甲类放大器,VCE一般取vcc的一半,两者似乎矛盾了,哪位大侠给解释解释哪地方的问题。

不知道我的理解及计算过程对否?

.

楼主:
做了实验,为使VCE等于vcc的一半,如下图增加了RC=15 ohm,三极管的PC降下来了,但是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功耗全加到了RC上了。
如果不加RC输出正弦波形上半部分容易出现失真?

网友A:
6楼&10楼:
这是两个问题,不要搅合到一起。
负载若是LC谐振回路,放大器根本不必工作在甲类,工作到丙类(导通角小于180度)都可以。此时功率管工作于脉冲状态(有点类似于开关电源),除很短暂的时间外,基本上不是饱和就是截止,故发热较少,整个电路效率较高。
之所以可以工作于丙类状态,不必考虑失真问题,是因为作为负载的LC谐振回路有很强的选频特性,高次谐波基本都被滤掉,只剩基波。
10楼电路,是胡闹。变压器耦合输出,静态时就应该是Vce近似等于电源电压(发射极电阻上压降仅占电源电压很小一部分),谁教给你变压器耦合输出也要Vce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的?

楼主:
是我太教科书了。:loveliness:

网友A:
不是“太教科书了”,是没有看明白教科书,或者是张冠李戴。

楼主:
我认为上电路是甲类放大电路,而甲类放大电路要保证输出波形不失真,一般情况下取VCE=1/2vcc。
如果输出采用变压器耦合输出,上电路就不是甲类放大电路了?:dizzy:,教科书讲的不是变压器耦合输出的情况。

丙类放大电路一般都工作于高频,这个高频是指射频段吗?

网友A:
14楼:
我已经在11楼说过,10楼电路是胡闹。

教科书讲的不是变压器耦合情况,你却把变压器耦合情况的“张冠”给负载为电阻情况“戴上”了。

丙类放大器一般工作于高频,那是因为低频的LC回路很难做出来(L和C的体积重量都太大),高频时才可能用LC谐振回路做负载。

网友A:
把你看的教科书贴出来。如果是老tyw大书包里面有的,贴出书名即可。如果是老tyw大书包里面没有的,最好全发上来。
我看看怎么讲的,为什么这样费力。

楼主:
loveliness:
教科书还是不贴了吧。
确如您15楼所讲:教科书讲的不是变压器耦合情况,你却把变压器耦合情况的“张冠”给负载为电阻情况“戴上”了。

maychang老大还是说说,怎么测量4楼变压器耦合输出放大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吧。

网友A:
17楼:
频率360kHz,需要用好一些的低频毫伏表,普通万用表无法准确测量这么高频率的电压。
输入信号应该是失真不太大的近似正弦波。毫伏表先接到输入端,测量输入信号幅度,再接到输出端,测量输出信号幅度,二者相除。
输出端可以是三极管集电极,此时放大倍数并未包括变压器在内,也可以是变压器次级两端,此时放大倍数包括了变压器在内。

楼主:
maychang老大就是老大!
我昨天测量输入信号确实近似正弦波且有点失真,测量点是信号源的输出——耦合电容前面。波形的确有些失真,我还很纳闷,怎么会在信号进入电路前就失真了?
输入信号幅度1.05v,三极管C点信号幅度28.0v,变压器次级也是幅度28.0v(N=1)。输出幅度跟变压器磁环的材质关系很大。我现在用的高频的镍锌材质的。

网友A:
既然有示波器,那么也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放大倍数。
用示波器,容易直观地看出波形失真和输出对输入的相移,但电压测量不如毫伏表准确。这里说的是普通的模拟示波器,数字式示波器可能比较准确。
360kHz频率,磁性材料应该可以用锰锌铁氧体。不要用导磁率高的(2000),那种工作频率比较低,可以用导磁率比较低的(400)。
变压器用磁环绕的话,你怎么开气隙?

楼主:
maychang老大再请教一下啊
1、上电路输入正弦波形有些失真,是什么原因?是不可避免的吗?
2、如果静态直流电流小的话(几十毫安)使用磁环做变压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