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此运放到底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

楼主(2010-07-10):
请教各位大师,此运放到底是放大器还是比较器,另外各个电容的作用,谢谢

网友A:
无直流负反馈,是运放当做比较器用。
两个电容均为使比较器的速度变慢,亦即起到低通滤波的作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为何这么确定?
c9电容明明和运放组成了积分器,亦即低通滤波器,但是积分器应放在运放类里面的啊

网友C:
C7 起滤波作用,该电路是个积分电路吧

网友A:
3楼:
只是估计,不能十分确定。
要确定倒底是哪个,楼主给出的图内容太少。若后级是数字电路,那么大致可以肯定是作比较器用。若后级是模拟电路,那么大致可以肯定是作线性电路用。
10k电阻左端不知道接到哪里去,很难说C9和运放构成积分器。

网友D:
C7应为滤波积分电容;
C9 应该是其微分正反馈作用,起到运放(比较作用)稳定翻转不振荡,而在反相比较时又不改变比较点,类似滞缓比较点前后比较点不变;
R6前面很可能接的是三角波类型变化的信号,此电路很可能输出类似 PWM 信号波形。

网友D: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运放的正负号了。

网友E:
即使想让C9起积分作用,也应给它并个电阻。否则运放就只能当比较器用了。

网友F:
对于频率比较低的信号该电路增益很高,呈比较器特性。

网友G:
是运放当做比较器用

网友H:
:)是个比较器

网友I:
放大吧。你前端接霍尔电流传感器,如果不是用来检测电流的,那就是拿来做过流保护的。如果真的是用来做过流保护的,用一个滞回比较电路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纠结“放大器做比较器用”呢。

网友B:
即使想让C9起积分作用,也应给它并个电阻。否则运放就只能当比较器用了。
引用 网友E:

也不能这么说吧,并上电阻只是带增益的积分,不并电阻也是积分啊!

网友B:
对于频率比较低的信号该电路增益很高,呈比较器特性。
引用 网友F:

反馈回路只是个电容,何谈增益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