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学习

楼主(2010-07-10):
我个人观点:
红外遥控器主要是指家电控制那一块的,红外协议可以理解为一般的通用协议的概念,比如头码,地址码,数据码,校验码等,只是省掉一部份而已,这样就不会感觉它那么奇怪了。对于家电类来说,数据有一定的规律,格式也有一定的规律,是因为大家不像一致,单也没必要搞那么乱啊

网友A:
本人最近也在弄这个,遥控器是买的,用一体化接收头解码,遇到了很多问题……现在一部分按键能解码了,还有一部分按了没反应。还有按完一次键之后就不能再按其他键了,感觉按完一次之后程序进入了某个死循环,但一直没找到原因……昨天弄了一天,郁闷死我了。。
楼上说“比如头码,地址码,数据码,校验码等,只是省掉一部份而已”,请问是省掉了哪部分呢?
我是完全按照网上论文说的方法也就是假设这些码都全有的情况来做的……

另外,我白天做实验的时候,我没有按遥控器,但系统还是工作了,一直在解码……难道接收头能感应阳光???(我用的是中断法,接收头的输出直接接到外部中断,按理说我没按遥控器程序不可能进入终端里面啊……郁闷)

希望楼上或者看到的人谈谈你们的经验吧。。

网友B:
一体化接收头是红外的,白天阳光下就有不可见的红外光,而室内的日光管也会有红外光,你可以用示波器看接收头输出脚就可以看到了。一般讲接收头增加一个滤波电路,特别在接收头输出脚接102到地一下。
至于解码跟你用中断和查询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只要你解码算法对了,就没有问题了。红外解码应该是很简单的。用示波器看一下发送协议和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A:
恩~~谢谢楼上了~~

网友C:
有的遥控器是用专用的红外遥控的编码芯片的,所以发码的格式看看芯片手册就知道了。
有的遥控器是使用的单片机做的,发码格式完全自定义,单也是大同小异,用示波器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只能解一次,调了好几天,要不帮我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只能解一次,调了好几天,要不帮我看看?
引用 网友D:

最近一天有事没弄了,晚上去实验室用示波器看看~~
共勉啊~~:handshake

网友A:
我在这里提问了:https://bbs.21ic.com/icview-183744-1-1.html

网友E:
最好用示波器 看看接收头那里的波形,波形看清楚了 解码非常easy

网友F:
做学习型一般很难做到100%,www.mcusky.com

网友G(2011-02-27):
回复 网友F:
至少一般的遥控器可以做到100%解码,空调这种特殊的发码格式需要增加算法了和操作的复杂度了,技术上不是问题,但这对客户来说是致命的,谁愿意学一个遥控器需要很复杂的操作呢

网友H:
另外,我白天做实验的时候,我没有按遥控器,但系统还是工作了,一直在解码……难道接收头能感应阳光???(我用的是中断法,接收头的输出直接接到外部中断,按理说我没按遥控器程序不可能进入终端里面啊……郁闷)

————————————————————————
正常,一体化接收头经常会有外部干扰产生一个负脉冲
写红外解码程序时注意要防止死循环,也就是要有超时处理,否则会出现码收了一部分等待后面的内容却因为没有后续码值输出导致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