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 控制直流电机,有噪声?

楼主(2010-07-10):
L298  控制直流电机 用PWM控制速度,有噪声,何原因啊? 那位大哥遇到过,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没用它做过PWM 控制。  :(

网友B:
PWM频率低了吧,用24K左右的频率试试

网友C:
记得接FR107之类的高速续流二极管。

网友D(2010-08-18):
我感觉应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E:
L298  控制直流电机 用PWM控制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噪声。尖的啸叫,通常 PWM 的频率太低所致。
如果是不均匀的噪声, 那可能还与你的控制有关。

网友F:
啸叫是频率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