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超声波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0-07-10):
看了T叔的超声波电机原理与设计
我和同事一致认为谐振升压式驱动电路
很不错,很简单明了(就加一个电感,开关作用的器件)
书里还附带有仿真图
在这里有个疑问
这个电路在实际中行不行的通
如果行得通的话
为何现实中没有这样的驱动电路?
现实的差不多都是推挽、半桥、全桥
谁能解答一下

楼主:
看书有点明白了
相当于一个串联谐振
串联谐振时电容上的电压大于电源的Q倍,把它当升压变压器使用
如果在电容上再并一个电阻呢
还可不可当做升压变压器?

网友A:
看了T叔的超声波电机原理与设计

弱弱的问下,这个在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