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不解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有些问题我已经问过,maychang老大叫我把图发上来,上次没发,这次发一下。问题有三个。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路是驱动的全桥IGBT逆变,工作在20K。
1、R1,R31,R76,R102起个什么作用。
2、R77,R78,C19,C28,一起个什么作用,我知道这是斜坡补偿。但是不知道这几个电容的作用。
3、R229,R230和C99的作用

网友A:
我只是看了一下图,关于你说的那几个地方我的感觉:(没有像图中那样用过)
1、设置电流反馈的最小值,可能是为了保证最小脉宽的
2、那几个电容是对补偿信号进行幅值相位补偿的
3、3846的10脚经过这几个电阻和电容给另外的两组信号提供时钟信号
能力有限  就这么多了  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网友B:
俺也学习下啊

楼主:
第三个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是不大明白...

楼主:
木有人指点一下么...郁闷ING

网友C:
R1是上拉电阻,即电阻R31左边电压=15*(R30+R124)/(R30+R124+R1);
R76是下拉电阻,即电阻R31Z右边电压=-15*R76/R102;
R102作为与R76形成下拉输出电压;
R31为上拉和下拉所形成的电压差提供回路,即R31左右电压差,产生对N17提供电压;
R77,R78,C19,C28移相,防止高频自激;
N17脚输出一直流电压通过R229,R230为N10A 393提供正端电压,C99隔直通交,只让交流进入去控制N14A的CLK脚的相位变化,从而达到N14A输出高低电平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