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1101(CC1100)怎样进入sleep状态?

楼主(2010-07-10):
如题,请问CC1101怎样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A:
通过SPI接口写入0x39,拉高片选CSn。

楼主:
谢谢,初次接触CC1101。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电流降为55uA,还是有点高,是不是还要处理单片机与CC1101通信的其他端口?如果需要怎么设置?单片机的其他端口已经设置,不连接CC1101的sleep模式电流近0uA。

楼主:
好了,降到0uA了(UT33D万用表2000uA档),改动了一下硬件,多谢2楼!

网友B(2010-09-04):
请问您的通讯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C:
进入sleep状态有什么用途?

网友D(2011-06-07):
省电啊,楼上

网友E:
CC1101省电状态下能随时接收吗?

网友F:
呵呵,应该要给一个型号唤醒一下吧

网友G(2011-08-28):
如果不进入省电那麻烦了,

网友H:
通常间歇性工作的

网友I(2014-12-11):
您好,我的MCU和CC1100通讯时,目前发现CC1100进入sleep模式时,也是有几十ua的电流,请教下你当时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J(2015-09-12):
通过SPI接口写入0x39,拉高片选CSn。是对那个寄存器写入0x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