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加TFT的触摸屏幕怎么加!

楼主(2010-07-10):
9260加TFT的触摸屏幕怎么加!  跑LINUX操作系统!

网友A:
加一个触摸品控制芯片,,你可以去下载一个9261的评估板线路图,上面有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不是触摸屏控制芯片的问题,是LINUX界面编程的帧缓冲怎么做?

网友A:
首先搞好触摸品芯片驱动,就能读取触摸坐标。
要和GUI结合,应该去看看tslib库。和framebuffer没啥关系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9260带ad,可以接触摸屏。软件直接用qt的触摸屏程序。
硬件,弄个cpld接tft,你可以用俺的模块,也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买别人的成品。
程序的话,可以直接控制显存,或者内存映射一块显存(framebuffer),定时刷新到外接模块的显存。

当然,用9263最省事。

网友C:
9261也行,管脚少些,可以省点焊接费用。量大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9261串口太少,没有以太MAC,想用9260但是没有LCD控制器,如果自己扩LCD控制器,LINUX的驱动和framebuffer处理有困难,不知有没有人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