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PU 写Flash存储器的时候能不能对EEPROM 进行编程?

楼主(2010-07-10):
CPU 写Flash存储器的时候能不能对EEPROM 进行编程?

网友A:
这个不行啊

网友B:
答案是,肯定不行啊

网友B:
在启动EEPROM 写操作之前软件必须检查 Flash 写操作是否已经完成。

网友C:
写RWW区的时候应该可以吧,但写NRWW区的时候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此时CPU都停止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