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9260加TFT的触摸屏幕怎么加! 跑LINUX操作系统!

楼主(2010-07-10):
9260加TFT的触摸屏幕怎么加!  跑LINUX操作系统!

网友A:
要弄个触摸品控制器芯片了。ad7846之类的
www.cmtekchina.com

楼主:
不是触摸屏控制芯片的问题,是LINUX界面编程的帧缓冲怎么做?

网友B:
问题本身提得有问题?

网友B:
看样子是想问怎么加TFT显示?不如用9261,TFT控制器是内置的,触屏可以参考ATMEL开发板上的,驱动都是开源的,不用自己做。

楼主:
9261串口太少,没有以太MAC,想用9260但是没有LCD控制器,如果自己扩LCD控制器,LINUX的驱动和FRAMBUFFER处理有困难,不知有没有人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