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晶振不振

楼主(2010-07-10):
以前样机画了好几个版本,RTC晶振没有发现不启真的?

小批量试制,有5块板子,4快晶振不启振,只有一块启振的。还有几块没有下程序

郁闷坏了。

我遇到情况:
我用程序仿真,在配置RTC的时候,程序停在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硬件:普通的32.768晶振,用的两个电容10pf的。

网友A:
晶振不起振可以烧写程序?

网友B(2013-04-01):
我也遇到这个很头痛的问题了啊

网友C:
STM32, 我感觉可能是考虑 RTC 低功耗的因素, 驱动功率设计得很小, RTC 这块的晶振确实不容易起振.
10pF 的电容太大, 可以减小些, 手册推荐 6pF, 我用 5.1pF 几块板都能起振, 但是起振时间挺长, 往往1S 至好几秒.
如果还不行, 是否考虑换品牌的晶振试试

网友D(2013-12-21):
我也遇上了这么苦逼的问题了,老师说可以不用电容,我拆下了之后果然效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