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万用表测电压读数偏大,怎么办

楼主(2010-07-10):
普通的便携式的万用,表当电流表使用了一下午。之后用来测电压时发现总是偏大。试着测220交流电,达到259。测直流电压也偏高。
郁闷中,我这表还有救吗?

网友A:
这个不见得就是万用表的测量不准,最好是其他东西校准下。比方用一个7805看看还准

网友A:
如果确定不行的话就只能校准这个表了,不过一般不同的厂商校准的方法都不一样,只能看是那个厂商的万用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不知为什么,放了一晚上居然好使了
很奇怪啊。

网友B(2010-09-25):
电池快用尽了 一般都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C:
是数字万用表吧,档位转换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D(2010-11-10):
同意,应该是没电了

网友E:
电池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