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死,STM8S103K3T6抗干扰能力巨差无比

楼主(2010-07-10):
手头上一个项目用STM8S103K3T6,程序调完了,无聊的时候用手摸摸芯片的IO口,发现凡是输入口,摸多几次芯片必复位(最惨的是RST_SR居然没有置位),究其原因,是因为GND与开关电源的GND串了一个102的Y2电容,与手形成了很大的电位差,用手一摸,电位突变,于是芯片挂掉....晕死中....这个项目前是用M8做的,立刻拿一台来对比,M8一点问题也没有,布线基本一下,其它外围也一样,可见STM8....用了几次ST,都是让我如此的失望...

网友A:
不会吧,感觉这款芯片抗干扰能力还可以,当然你硬件和软件上的抗干扰都要做好

网友B:
我帮朋友开发的一个项目,至今很稳定。

网友C(2011-01-26):
这款芯片抗干扰能力其他如PIC、AVR和NXP的相比确实要差很多!

网友D:
己知的是:STM8使用内部RC做时钟的抗干扰性能好,用外部晶体做系统时钟的抗干扰性能差。估计LZ属后一种情况。

网友E:
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顶你一下。

网友F:
呵呵,有反馈说明STM8最近推广有进展

网友A(2011-07-15):
楼主这有点夸张了

网友G:
莫非 一等价钱一等货?

网友H:
STM8抗干扰性不错啊。。。。LZ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I:
楼主这是碰到意外情况了:lol

网友J:
ST的抗干扰性能差是确有其事,说好的,请做过测试再说。

网友K:
嘿嘿,楼主在这说这个要当心哦

网友L:
芯片用过,感觉还行啊

网友M:
用手摸,芯片就挂掉,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G:
等待香主的解释和意见。。。

网友N: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O(2012-11-14):

输入口是有这么回事,上次做一批单,输入口接的按键并104电容,最后出货的时候按按键有的复位,有的没有事,有事的也不是每次都有事,最后再靠近IO口的地方串一个100R的电阻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硬件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P:
关键是做好硬件部分的检查……硬件抗干扰做好了,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莫非楼主中头彩了……?

网友H:
暂时没有遇到

网友Q:
ST 的芯片抗干扰性能确实差,但是我的测试也没差到你的这个地步,估计板子设计上有点问题。

要抗干扰性能好些的,最好别用st的,我用NXP的却是感觉不错(应用于一个电磁干扰很强的环境)。

网友R:
这个得分析下硬件部分和原先的不同和注意的地方

网友S:
用这样的方法然后推导出这样的一个既不严谨,也不科学的结论,唉

网友T:
个人觉得板子电路设计的问题。我也用过这颗料做过项目,没有类似现象。

网友U:
用的STM32F103VBT6做的设备,刚刚通过型式试验,8项电磁兼容项目一天通过的,没有一次出任何问题。至于芯片抗干扰能力高低,由于没用过其他公司的芯片,不敢断言

网友V:
回复 网友U:
给个测试报告之类的?

网友W(2013-08-21):
抗干扰性如何,要看你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不能够一概而论。

网友X:
先从自身找找原因吧。。

网友Y(2015-04-15):
最近用stm8s003控制一个直流电机,离电机远没事,离得近了会死机(10mm距离),电源加了4种大小不一的电容也不行。
看来抗干扰能力是有点差。

网友Z:
ST的抗干扰性能差是确有其事,不过软件和硬件都做好了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