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管电路图和二极管

楼主(2010-07-10):
下面的电路图标志45是个继电器,当三极管导通时LED发光、继电器导通,请问大家二极管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是放高压,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I6[BHFEW9)B5T3CM3`4OZTI.jpg

楼主:
没人会吗   ?

网友A:
由于继电器是感性元件,D1用于续流保护,不让其Q1.C极电压高于12+0.7V。
“放高压”这个说法也算对吧。

网友B:
电路中D1应该是保护续流二极管,防止继电器线圈断电产生的电势吧

楼主:
为什么不让它高于12+0.7v呢

网友A:
不让它高于12+0.7v---是一种保护的,如果不保护,你能保证S8050的 Vce,少于其耐受电压?

网友C:
保护用的,一定要加

网友D: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三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三极管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网友E:
其实就是稳压,如前面说的12.7V

网友F:
限压的作用

网友G:
吸收线圈的电能,使得继电器更及时闭合,你可以去掉试试,没有这个二极管的时候,线圈断电时,继电器不能马上闭合,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闭合。
当然也有保护的作用咯

网友H:
13楼:
线圈断电,继电器动作不叫“闭合”,那叫“释放”。
没有这个二极管,对继电器吸合时间毫无影响,继电器释放时间反而比有二极管时更快,当然,前提是三极管能够承受这么高电压。

网友I:
吸收线圈的电能,使得继电器更及时闭合,你可以去掉试试,没有这个二极管的时候,线圈断电时,继电器不能马上闭合,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闭合。
当然也有保护的作用咯
………………………………
对继电器提供泄放电路

网友J:
LZ那个LED限流电阻R6用的有意思,10K ?
不知LED亮度如何?

网友K:
还有就是继电器在接通和关断的时候应该都有火花出现吧,这就意味这有高压出现,如果加一个二极管是不可以反向续流来放掉多余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H:
17楼:
火花是触点上发生的,与继电器绕组无关。

网友L:
一般的感性器件都要加这么个东西。另外比如马达~
原因上边都说了

网友M:
二极管作用:
在Q1关断其间为继电器放电.以保护三极管Q1之用.

原理:

  1.45是一个感性元件,在Q1导通时45的线圈内通过电流,储存了足够的
能量.电流的方向是45的5正,4负.电流通过Q1的C极到达E极.
  2.当Q1关断时,由于45元件的作用,电流不能马上关断,这时相当于通过
45的电流在Q1的C极形成一个比较高的电压,此电压的计算约等于Q1关断时
的电阻*45在Q1关断时的电流*45的电感放电时间;这样我想你可以知道Q1关断时
C极上的电压是多少,它与45的电感量成正比.
   3.假设没有此二极管的情况,那么此电压就会加在Q1有C极,而这个电压往往比
正常工作时的电压高几倍甚至更高,这样在下一次导通时,瞬间电流就会大几倍,以
至损坏Q1.
   4.加上此二极管,在Q1关断其间,这个高是压便经过二极管正向导通,将45上的电能释放.保护了Q1.

网友N:
lS说的很好啊!再补充几点。
1、Q1关断的瞬间,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的方向是4正、5负(正好与导通时的方向相反),此电压再与电源的+12V叠加,电压会进一步增加,而这部分电压全部加在Q1的C极。
2、续流和12.7V只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描述。

网友O:
LS两位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

网友P(2010-08-23):
回复 网友D:

说的很明白 哈哈 学习了 就是这个作用 一般用1N4148就可以

网友Q:
为保护三极管,钳位

网友R:
就是续流嘛,保护三极管

网友S:
lS说的很好啊!再补充几点。
1、Q1关断的瞬间,线圈产生的反电动势的方向是4正、5负(正好与导通时的方向相反),此电压再与电源的+12V叠加,电压会进一步增加,而这部分电压全部加在Q1的C极。
2、续流和12.7V只是同 ...
引用 网友N:

关于这个反向电动势的方向,根据“增反减同”,且此时电动势相当于一个电源,电流从4出发后,由5流向4,所以反向电动势4正,5负

网友T:
10楼的回答非常到位了,顶

网友U(2010-11-09):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典型接法,用途就是继电器释放时消灭其电动势,保护三极管。小三就得保护,你懂的。

网友V:
回复 网友D:
10楼正解。详尽。

网友W:
没有这个二极管,对继电器吸合时间毫无影响,继电器释放时间反而比有二极管时更快,当然,前提是三极管能够承受这么高电压。

网友X:
这个问题用示波器采用扑捉方法不加测试一下就知道啦。这个反冲电压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程度。测试前多准备几个三极管。哈哈。

网友Y:
你看一下电路分析里面电感的状态效应就知道了,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
一般的感性器件都要加这么个东西

网友Z(2010-12-10):
我也不太清楚..路过..

网友AA:
保护用的

网友AA:
学不思则罔,.....多思考

网友AB:
保护作用的,防止继电器的反向电动势击穿三极管。

网友AC:
那二极管应该是吸收电感的反电动势的吧,从而保护三极管

网友AD:
应该用TVS管比较好

网友AE:
蓄流二极管,保护三极管的

网友AE:
还可以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2011-01-09):
防止继电器线圈断电产生的电势

网友AF(2011-03-24):
防治反向电动势的,一般书里都会有介绍的啊;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不知道呢?

网友AG:
确实如各位达人所说

网友AH:
二极管是保护二极管,当三极管有导通变截止时,继电器的线圈会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压,容易击穿三极管,加二极管为该反向电压提供泄放回路,保护三极管。

网友AI:
都说完了,不用我来发表啦

网友AJ:
是个续流二极管,防止反向电压的

网友AK:
当三级管导通时  继电器线圈上会有一个5-7倍的反压击穿三极管  这个二极管是保护三极管的

网友AL:
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