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三角波发生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0-07-10):
用RC振荡电路产生的模拟方波,我设计的参数是按照书上给定的,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方波,这是什么原因呀?图中的339(比较器)换成虚拟的比较器也不能成功。请个位大虾指教一下哈.....理论上5号结点处应该输出方波,7号结点经过积分之后应该输出三角波,但是却没有人和波形.....我用的是multisim仿真软件...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忘记插入了哈.....

网友A:
理想运放反而不能产生振荡。
理想运放没有失调电压,输入电阻无穷大。上电时U1输入为零,输出也为零,那么U3输入为零,输出也为零。这是一个稳定状态,所以不可能自发产生振荡。
实际的电路中,无论多么小,运放总有一定失调电压,所以U1输入为零时输出并不为零。无论U1输出多么小,U3也会对其积分,输出上升或下降,于是开始振荡。
此外,实际电路中总存在噪声,这些噪声也是振荡开始的原因。
要此电路开始振荡,只需要在U1或U3原接地处加一个很小的电压源,例如1uV,即可开始振荡。

楼主:
当时换成了其他的运放还是不行的,比如我用LM358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的...

网友A:
5楼:
光是说用LM358不行,如何帮你解决?至少至少,把仿真图贴出来。LM358是实际运放,电源不正确就不工作,你的电源如何使用的?各元件参数?

网友A:
6楼:
这样的问题最好另发新帖。
你的要求,若是要实现方波输出,用单片机可能比较合适,尤其是有按键情况。不过,频率步长不能是准确的1Hz,周期倒是可以准确实现。

楼主:
谢了,重新发帖去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