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C语言编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程序比较简单,就是定义四个整型变量,选择几种情况,然后输出。
程序如下: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a,b,c,d;
printf("input four numbers:\n");
scanf("%d,%d,%d,%d",&a,&b,&c,&d);
if(a<=0&&b<=0&&c<=0&&d<=0)
printf("zuozhuan:\n");
else if(a<=0&&b>0&&c<=0&&d<=0)
printf("youzhuan:\n");
else if(a<=0&&b<=0&&c>0&&d<=0)
printf("houtui:\n");
else
printf("error:\n");
但是程序运行的结果是不管a b c d 输入是多少,输出都为error。
求教问题出在哪里?

}

网友A:
可能是优先级,判断里有小扩号

网友B:
不是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结贴了。我已经找到答案。是我自己输入的时候忘记了,我定义输入时是用逗号隔开的。

网友B:
楼主程序没什么问题!当a>0或d>0二者中有一个为假时都会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对,程序没问题。我自己失误了。呵呵·

楼主:
分数给你了,多谢帮忙。

网友C:
请教一下:   (a<=0&&b<=0&&c<=0&&d<=0)
其含义是什么?

网友B:
更改一下a<=0或d<=0其中有一个为假时,IF的条件就为假了就会出现上述条件楼主将ad都设0试一下

网友C:
&& 的运算优先级别小于 关系运算符。 (a<=0&&b<=0&&c<=0&&d<=0)
编译器应该是理解为:( (a<=0)&&(b<=0)&&(c<=0)&&(d<=0)  )

若是本意为 判断  a<=? 是不是应该改写为      ( a<= ( 0&&b<=( 0&&c<=(0&&d<=0)  )  )  )

网友B:
不是的!a后面的()表达式结果或为1或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