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07-10):
这是个臭氧电路,没有分析清楚,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FEO1LIZHD`[A7S$[HXCIPGW.jpg

楼主:


网友A:
Q1Q2及附属电路(C1R1R2)构成输出脉宽很窄的多谐振荡器。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详细一点,因为我分析了很久,没有分析清楚。
确实是窄脉冲的多谐振荡器

楼主:
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建议从该电路的一个正反馈过程开始分析。
例如从Q1Q2开始导通时刻开始。Q2导通显然是由于R1为Q2提供了基极电流,Q2的集电极电流经R2为Q1提供基极电流,Q1集电极电位下降,又通过C1为Q2提供更大的基极电流。这是个强正反馈过程。该正反馈过程终止于Q1饱和失去放大能力。由于Q1负载为感性,电流不再增加就没有感生电动势,Q1集电极电位上升,经C1使Q2趋于截止,进而使Q1也截止。至于导通和截止的占空比,由C1充放电时间来分析。

楼主:
恩,有道理,我想应该是这样
谢谢

网友B:
看看
分析不得好啊:)

网友B:
分析得很好

楼主:
1. 这个是我用示波器测量的波形,如果是这样的,我无法用上面的原理解释,同时也不知道怎么计算占空比,麻烦大家一下,呵呵???

网友C:
这里分析的主要是C1不能突变

网友D(2010-08-11):
想问下楼主 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

臭氧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