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能够帮我,说明怎么实现3乘7矩阵按键扫描?

楼主(2010-07-10):
位大虾能够帮我,说明怎么实现3乘7矩阵按键扫描?

网友A:
你找个4*4的例子仿照写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B: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source=hp&q=%E9%9B%B6%E8%80%97%E6%97%B6%E9%94%AE%E7%9B%98+HotPower&aq=f&aqi=&aql=&oq=&gs_rfai=

定时1mS中断,每次只检测一个交叉点(一个键)。
21mS议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