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通俗解释三极管放大的外部条件

楼主(2010-07-10):
求高人指点一下,三极管放大的外部条件。(至于三极管为什么能放大就不用解释了)
如下表:

问题1:是不是三极管放大的外部条件为:VBE>0以及VBC<0(或VCE>VBE)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方可让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问题2:VBE,是不是指,把电压表的红表针按在B极上,黑表针按在E极上,此得电表显示的电压为VBE。还是其他解释。

问题3:名词解释,什么是正偏,什么是反偏。就是电压正反接这么简单吗?

网友A:
哥们遇到跟我类似的问题了。我也在经历这些迷惑中,呵呵,以后多交流啊
1、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的条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NPN管:VC>VB>VE,PNP:VE>VB>VC
2、VBE,是三极管的固有参数,跟材料有关吧。相当于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硅管0.7v,zhe管,0.3v

3、正反偏是相对pn结来说的,p的电位高于n的电位就是正偏,反之为反偏。
   可以把三极管看成两个二极管。npn:阳极相接。pnp:阴极相接。

建议:1,可以在论坛找著名的老T叔,他的大书包里有日本人铃木雅臣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很不错的书。
     2、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在论坛搜搜我的帖子,前端时间到现在我一直在跟三极管放大电路做纠结。
呵呵,共同进步。

楼主:
哥们遇到跟我类似的问题了。我也在经历这些迷惑中,呵呵,以后多交流啊
1、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的条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NPN管:VC>VB>VE,PNP:VE>VB>VC
2、VBE,是三极管的固有参数,跟材料有关吧。相当于二 ...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古有 一字之师,你是偶的千字之师。已解惑大半了。谢谢

网友B(2010-09-15):
受益匪浅啊,很感谢啊

网友A:
原来我也可以给大家帮助的,很有成就感。
顺便说一下,我的这些都是maychang、天神下凡、hwm前辈们的解惑所得,大家一并感谢。

网友C:
其实大家都是让供电电源给害的,你只要看电路工作时实际加到三个管脚上的电平就行了。因为集电极接了个高电平与电阻,电平都让电阻给占用了。

网友D:
不错,顶一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