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工控方面应用问题

楼主(2010-07-10):
51单片机工控输入用4N35隔离用24V输入电压,限流电阻怎么计算阻值电路中串联发光二极管指示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24v-3.4v再除以10ma

网友B:
我是串2K电阻和一个发光管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的做法和4楼有异曲同工之处;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