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路板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0-07-10):
如图,原件脚是弯倒的,这样可防止在浸焊时元件浮起,问题是大批量生产时怎么做?是不是插好件后手工将元件引脚压倒,浸焊后再用钳子手工剪脚?因为引脚弯倒后切脚机不好切了。大批量生产这样效率太低了。

网友A:
从图片看,有的脚弯曲了,有的没有弯曲,可见生产加工时并不是有意这样处理的。

LZ真是不知道生意难做啊,小规模生产商,哪有什么切机,全是过了锡炉,人工剪的。至于效率,那要看量了,量小的话人工剪甚至更有效率些

网友B:
小厂采用手工操作,大厂则用机器,自动插件然后自动弯脚同时剪脚。

网友C:
chunyang老师知识渊博,技艺全面。
俺学习了!

网友D:
自动插件机插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小工厂是人工插元件然后弯脚,然后过锡炉,最后人工剪脚
但是这样维修起来很不好

网友F:
AI机做的

楼主:
小厂采用手工操作,大厂则用机器,自动插件然后自动弯脚同时剪脚。
引用 网友B:

自动插件然后自动弯脚同时剪脚,这种机器牛B,要多少银子?

网友G:
自动操作的,机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H:
说的对哦

网友I:
我倒想知道这pcb板到底怎么画,块状都有

网友J:
这是用世界上最职能的切脚机切掉的

楼主:
我倒想知道这pcb板到底怎么画,块状都有
引用 网友I:

这是纯手工布线的

网友K:
自动插件机插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就是AI

网友L:
这种工艺是很多年前的了
很明显自动插件机器加工的,
这个工艺是先剪脚成型,然后上自动插件机,插好后自动弯脚再过波峰焊

说实话,没见过小工厂手动插件后弯脚的,全人工来做不可想象,效率不说,其操作难度可想而知

网友M: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N:
回复 网友I:
很明显的手工布线啊

网友O(2010-10-14):
这种板用手插的话,不用弯脚也可以做,只不过是过波峰焊的冶具上加个盖子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P:
不像是人工剪脚的,这么整齐

网友Q:
松下,索尼等厂这样的板不少。

网友R:
自动插件机插的

网友S(2017-12-16):
引用 网友B:
小厂采用手工操作,大厂则用机器,自动插件然后自动弯脚同时剪脚。

知识全面,佩服。

网友S:
引用 网友L:
这种工艺是很多年前的了
很明显自动插件机器加工的,
这个工艺是先剪脚成型,然后上自动插件机,插好后自动 ...

能联系吗?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