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什么原因,带载能力差,200MA电流 MOS 有点发热

楼主(2010-07-11):
输入5V 输出5-20可调,X9318是数字电位器。L5973D手册上写输出1.235到35V调。谢谢  R15 阻值改为16K

楼主:
难到昨天晚上全都去看世界杯啦?;P  没人

网友A:
可能是数字电位器调整时出现暂态不稳、或者可能是mos管耐压不够
建议将X9318 的RH(3)和RW(5)脚短接。

楼主:
MOS 管选用的型号是STN4NE03L 这个Vds 是30V,这个MOS管的选型有什么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由于你要输出20V,30V的耐压裕量太小,容易过压击穿,

楼主:
按照理论来计算的话:
如果数字电位器的阻值为0R
VDD_PROG=(R15+R16)/R16*1.235=23*1.235=28V
如果数字电位器阻值为10K
VDD_PROG=(R15+R16+10)/(R16+10)*1.235=3.3*1.235=3.7V

请问,一般MOS 管的耐压余量怎么选择,我没有太多的电路设计经验!谢谢

网友A:
至少两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请问,这个图在原理上有什么错误没,只是MOS管的选型的耐压值偏小。这块板马上就要去制板了!嘿嘿

网友A:
以后用电电位器,最好将抽头与不用的一端短接,不管是数字的的还是手调的。

楼主:
请教这个MOS 管是起保护作用 还是开关作用?:sleepy:

楼主:
拆下MOS管 电压变小了 应该是开关作用吧?

网友A:
起升压作用,当OUT 输出VCC时,MOS管导通,电感L3储能,当 out无输出时,DZ2续流,1脚 出现负电压,MOS关断,电感释放能量向电容充电,起升压作用。

网友B:
求助,具体mos管的升压如何计算?

网友C:
数字电位器不适宜在这种场合下使用!!!!!!!!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讲下原因呢?

网友D:
我是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是反馈电阻那边有点问题,建议你先别用数字电位器,如果用的话,也应该和一个电阻并联,这样即使电位器的初始状态不对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初始状态不对,是指上电的时候 数字电位器恢复到所设定的位置之前,滑动端处于未知状态!数字电位器并联一个电阻的话,输出范围又保证不了!

网友D:
至少不会烧管子啊,要不然这是很痛苦的

楼主:
现在带载测试这个电路,200mA 的负载电流,现在输出12V的电压,有1v的尖波出现。MOS 管会有些发热 MOS管的型号还是STN4NE03L

网友E(2011-01-09):
这个应用还行

网友F:
这种电路效率太低
发热很正常

网友F:
如果是为了实现"输入5V 输出5-20可调",大可不必用这种线路.

网友E:
输出能量100%需要经电感转换,损耗比较大,确实效率不高
优点在于可利用手头的大电流buck芯片,不过要增加一颗MOS,成本上不合算。

网友F:
不仅增加了一个MOS,还增加了一颗肖特基,肖特基也是不便宜。

网友E:
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可以简单的做升降压

网友G:
楼主的MOS管位置接错了

网友B:
没有错,那个mos管是接在那里做升压的
29# a12345678

网友B:
蚂蚁,如果这个电路不好用的话,那么升降压电路,会推荐什么呢?buck-boost?反激?sepic?说这个电路的效率低,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28# PowerAnts

网友B:
电路求解,我用了一个2576搭了一下这个电路,为啥电路不能够自启动呢?启动的时候,电感前端有电压,使到mos管导通,mos管的导通,使到电压输出端没有电压,反馈电压为0,然后电源加大输出,使到mos管继续导通,然后就恶性循环了,求解,怎么能够使到电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