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计算差分电路

楼主(2010-07-11):
问:下图UI=+2V时,分析T1和T2工作状态
书上说UI=+2V时UI被T1和T2发射结分压,使T1发射结正偏,T2发射结反偏,等效图b
故:UBE1Q=0.7V  ->UE1Q=UE2Q=UI-UBE1Q=1.3v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说是UI被T1和T2发射结分压,使T1发射结正偏,T2发射结反偏
UEQ不是可以用叠加定理求得吗?但是答案不是1.3V?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UI=2V为对地电压,,而从领一回路上课以看成,Ui=VRb1+VT1be+VT1eb+VRb2;
而不考虑电阻上的电压,故可理解为被T1和T2发射结分压;
但答案为1.3V不严谨,应考虑 T1放大倍数及Rb1的影响 ,UEQ<1.3V
具体可列公式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但是为什么不选取另一回路UI-RBi-VTBE1-RE,求得约为-0.6V,和1.3V相差这么大

我明白了,他是把VEE和RE当作恒流源输出,忽略了另一回路么

网友A:
你说的并不错,=-0.6是有可能的啊,我说的是 <1.3V,
当Rb1非常大时,T1可能不提供电流,故小于-0.7都是有可能的。
若R不也非常大,则Veq就接近 -Vee。
所以说可列方程求得,初步答案是 <1.3V,皆有可能。

楼主:
你说的并不错,=-0.6是有可能的啊,我说的是
引用 网友A:

是的,它的RE=5.1k太小了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