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数字分析仪

楼主(2010-07-11):
有没有哪位大虾做个这个,或者了解这个啊?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我觉得可能是测出它的电压,电流,幅角,然后代入公式计算,不知对不对...
     如果用程序实现计算过程,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要是能把所有参数的计算公式告诉俺,那更是感激不尽噶)

网友A:
公式很简单就是Z=U/I  采样U,I   分解、乘法再积分 详细的公式网上可以搜到  不过都是用复数描述的 真正能理解并用程序实现的 我想应该是需要一定功底的

可以搜一下microchip有一个文档是介绍LCR的实现的 它上面用另外一种方法,采样U、I  用数字滤波后,判断过零点,求得相位,即可以求L、C、R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我先尝试一下,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俺也能够多向你讨教讨教...

网友B(2010-11-22):
公式很简单就是Z=U/I  采样U,I   分解、乘法再积分 详细的公式网上可以搜到  不过都是用复数描述的 真正能理解并用程序实现的 我想应该是需要一定功底的

可以搜一下microchip有一个文档是介绍LCR的实现的 它上面 ...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microchip 的那个文档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C(2012-12-18):
我也想知道从哪里能下载看一下

网友D:
我可以发一本书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