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数字分析仪

楼主(2010-07-11):
有没有哪位大虾做个这个,或者了解这个啊?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我觉得可能是测出它的电压,电流,幅角,然后代入公式计算,不知对不对...
     如果用程序实现计算过程,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要是能把所有参数的计算公式告诉俺,那更是感激不尽噶)

网友A:
就是正弦向量法,公式电工书上都有。lcr仪用正弦波作为信号,频率和电压值可以设定。内部有正弦波发生器,功率放大器。功放输出在内部串联一个电阻,然后输出到两个检测的夹子上。那两个夹子是四根线,其中两根提供输出电压,另外两根检测被测元件上的电压。一共有三个电压:内部输出的总电压,内部电阻上的电压,负载上的电压。只要知道这三个电压的幅值,即可计算出被测元件的LCR。一般一次只测LR,LC,RC其中之一,没见过同时测LCR的。
这个很成熟,做的话,本人觉得国内没什么优势,做个山寨的可能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说实话,还真想 DIY 一个,就是苦于没有方案啊,网上看到一个V-I 复数法,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量一个电压的实部和虚部,朢大虾指教了

网友A:
根本不用测量实部和虚部,知道三个幅值就ok!也不需要知道相位。用三角法就可以计算,这是正弦电路基本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式。正弦波幅值测量可以用现成的芯片。正弦波产生可以用DDS芯片比如AD9833等,这些芯片频率可编程。
正弦波从J1输入,R1是仪器内部的精密电阻,R?,C?是待测的元件。只要知道U,U1,U2的幅值就可以计算出R?和C?的值,当然需要用到R1的值。
为了准确测量U2,要从TP1和Tp2另外引两根线到仪器的内部测量。

楼主:
4# j17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只能求出阻抗,求不出来电抗啊!

网友A:
阻抗不就包含了R和C吗?

网友B(2010-11-22):
请问一下,R和C之间的相位要如何测量?

网友C(2010-12-29):
LRC数字电桥,关键是电压,电流信号输入部分.
这部分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就解决了.LZ看看用什么方法能同时得到被测元件上的电压和电流信号!:victory:

网友D:
LRC数字电桥,关键是电压,电流信号输入部分.
这部分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就解决了.LZ看看用什么方法能同时得到被测元件上的电压和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