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T.W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7-11):
stm32上电后运行在特权级+MSP+线程模式
我们执行一下指令使程序运行在用户级下
MRS     R0, CONTROL
   ORR     R0, R0, #0x01
   MSR     CONTROL, R0

在用户级下再测试一下代码
MOVW.W  R0,   #0x161C
MOVT.W  R0,   #0x0800

我得到的结果是(STM32) R0寄存器中的值为0x161C,也就是MOVT.W  R0,   #0x0800没有执行,被看做是NOP指令了。
而在LPC1768这两条指令运行正常。
希望你们帮我验证下,是我芯片的问题呢还是stm32系列的通病。
谢谢各位了

楼主:
st公司的技术支持呢!!!!!!!!!!!!!
给个解释啊!!!!!!!!!!!!!!!!!!

网友A:
对不起,没有研究过Cortex-M3的指令。

请问MOVT.W是什么指令,用户级下运行与特权级下运行有什么不同?

网友A:
st公司的技术支持呢!!!!!!!!!!!!!
给个解释啊!!!!!!!!!!!!!!!!!!
引用 楼主:

不用打这么多惊叹号,如果你的项目需要ST的技术支持,请直接通过代理商与ST的FAE见面,他们会帮你解决的。

如果你需要研究Cortex-M3的指令系统,可以找ARM公司的技术支持。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MOVW.W  R0,   #0x161C
MOVT.W  R0,   #0x0800
这两条指令是加载32位数到R0中,测试结果是在LPC1786处理器上这两条指令时正常的!而在STM32F103VET6处理器上运行不正常。
那我应该是找谁呢?这两个都是用的Cortex-M3第二版,相同的指令,不同的执行效果啊。

网友B:
看上去有点意思,什么时候有空我来试试看.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MOVW.W  R0,   #0x161C
MOVT.W  R0,   #0x0800
这两条指令是加载32位数到R0中,测试结果是在LPC1786处理器上这两条指令时正常的!而在STM32F103VET6处理器上运行不正常。 那我应该是找谁呢? ...
引用 楼主:

我在STM32上面试验了一下,感觉结果正确,在用户模式 执行这2条指令后 R0 等于 0x0800161C

楼主:
回复7楼,你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我现在不能确定是我这款型号的问题,还是我板子的问题。

网友B:
回复7楼,你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我现在不能确定是我这款型号的问题,还是我板子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M32的型号,相当于STM32F101ZE。我觉得问题应该跟板子关系不大。
建议LZ可以用simulator试试看。

网友C:
没试过,不过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