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buck电路,路过的帮忙啊嗷嗷嗷啊啊啊

楼主(2010-07-11):
打算用buck原理做个数控电源,输入25V,输出2-20V,Imax 1A,PWM一端连单片机。。。设计了这样一个电路,请大家帮我看看,本人很菜

楼主:
2# kgsz 嗯,是个DC-DC芯片呐,我以前用过MC34063,大概还明白。。。问题是我的方案要用单片机数控电源输出的呀

网友A:
单片机可无法输出30V电压。
需要另加驱动,可以用普通的小功率三极管实现。
IR2110用在这里,没有多大必要。

网友B:
做过类似的,不怎么成功,
mosfet用P沟道的,要加反馈电路,PWM频率20K以上,PWM精度要9位以上(9位时步进才0.05V),反馈采样频率最好和PWM同步,那样的话对单片机要求太高了,没有别的可以做了。

楼主:
4# maychang IR2110通过自举电容放电可以驱动MOS管的吧?

楼主:
5# woshixinshou 嗯,是啊,想法基本一致,我用STC内置的PWM可能达不到那样的精度,不过我的步进要求是0.2V勉强可以了

网友A:
6楼:
可以。但IR2110价格多少?两支三极管价格多少?

楼主:
8# maychang 嗯,那我就要换NMos了
用这样的结构是吧?

网友C:
那你在输出端加上反馈啊
和过电流保护电路
有需求技术请加qq191386349

楼主:
10# 昊昊SPS 呵呵,电路图只贴了buck部分,后面有电压反馈和电流采样的

网友D:
STC的PWM加两只三极管完全能够满足楼主的需要,没必要搞个IR2110。D2建议用4148,速度快点

网友E:
看来芯片选择很重要!

楼主:
今天我把它搭出来了,ir2110的驱动还有有问题唉,pwm输入之后没有输出,不知为何,考虑用三极管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