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AN通信错误

楼主(2010-07-11):
我用周立功的USBCAN-I自带的软件向自己做的lpc2292板子(使用周立功的can驱动程序)上发送数据帧,板子上可以进中断,但是总是进入CanBufOffLinePrg(j);也就是总线错误。我查了一下,ERRDIR是1,也即接收错误,Errobit是Error Delimiter,即10111:错误间隔,Errc是Form Error形式错误;ALCBIT是0x0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是设置问题,你的驱动程序对不对,查看一下仔细,给的历程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