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04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端之间接一个1M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07-11):
如题,有没人能详述下原因

网友A:
仅仅接一个电阻,不知道其它电路,很难说。
用74HC04构成晶体振荡器的电路中往往有这种接法,目的是为输入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

网友B:
线性放大器。

楼主:
反相器的偏压电阻,令反相器工作在线性区域而成为高增益的反相放大器,并确保振荡的发生。
请问什么叫高增益的反相放大器

网友C:
呵呵 TTL反相器的另类用法,放大器吧

网友D:
让非门工作在转折区,当放大器用。
这种放大器通常用于信号的放大和整形,或振荡(比如晶振电路)。

网友E:
说白了就一负反馈电阻,把反相器看作增益很大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