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CAN

楼主(2010-07-11):
     请教高手!我最近在一个CAN总线通讯的程序。硬件结构:MCU采用P89V51RC,CNA控制器和收发器采用SJA1000和CTM1050T。程序已经调试完成。现在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因为该程序作为井下测井仪器数据采集所用。要求传输距离大于2500米。我所写的程序的位速率为20k,理论上传输距离能达到3300米。但是我接上1000多米的电缆来测试距离时,已经不能通讯了。求助高手怎么样才能把传输距离拉长,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
本人邮箱:czequn@gmail.com

网友A:
串口工作站软件接入CAN网络要改动么

原有的232设备要接入CAN总线,设备端接协议转换器可以转换为CAN的数据格式,主控端为CAN口PC机,要装设备的工作站软件,问题是:该工作站软件是基于串口开发的,需要修改么

网友B: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是出在通信介质上吧,换一种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