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开始做新项目最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10-07-11):
用AVR单片机开始做新项目最容易遇到也最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大家说说

网友A:
如项目方案可行性分析、项目进度安排………………:lol

网友B:
先熟悉工具和芯片熔丝设置

网友C:
难的是你还在发愁用那种单片机。

网友D:
关键是时间与成本

网友D:
时间,成本都有了,基本方案也就定下来了,
然后就是开发环境(软件及硬件)等。

网友E:
关键是方案的确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