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空调里面有没有单片机呢?

楼主(2010-07-11):
很好奇,想知道空调里面有没有单片机,如果有,一般都是啥单片机,或者都是杂牌的不统一?

网友A:
把自家的空调解剖不就醒悟啦,哈哈!

网友B:
估计都是用小日本的比较多

网友C:
有!
比如空调遥控器和接收器都用廉价的单片机。

网友D(2010-10-12):
肯定是有的 之前我做过制冷维修
空调里面用的单片机市面上不多见

网友E(2011-11-08):
必须有啊